V3000 开机黑屏 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2010-04-12):
V3000 开机黑屏 没有任何显示 求救!!
黑屏

网友:
看看启动正不正常。然后外接试试!不显的话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这是V3000的通病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要修了,这个毛病修了很快又会坏的,麻烦死了

网友:
现在的V3000不是可以拿去售后保的吗?

网友:
人家都说了是小强搞的,去找小强修!~~~

网友:
V3000记得没错,除了显卡外,北桥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显卡有问题,可修好

网友:
你可以先不上内存开机看指示灯是否在闪烁,闪烁就是有自检,有自检不亮,显卡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做完显卡可以把V3000的风扇改为长转,就是说把信号线拔出来,割断风扇的5V供电,另飞一个5V,做好散热,显卡坏的几率就很小了,我们维修间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效果很不错(就是对风扇有影响)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建议你修好后赶紧卖出去,因为很快又会坏的,修好后可以改下风扇,在加一块散热铜片,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v3000的显卡很容易坏的,建议修好后尽快处理

网友:
就是 散热垃圾导致显卡虚焊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啊。修好赶快处理掉吧。

网友:
拿到售后 给换了个新主板 并且延保2年 这回放心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售保要什么保单的不

网友:
早就上电视了 机子延保两年 你查查时间在保内就去做保 过保了 做完BGA再加点红胶固定

网友:
通病!显卡问题!做显卡!

网友:
唉 这个问题看都不用看 一定是显卡······
接触的太多了····
遇到一天接到5 6台V3OOO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