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芯片住 -12V对地短路

楼主(2010-04-12):
串口短路
  看图 SMSC IO 串口集成在IO里面  难道IO坏了? 还是-12周边其他原件坏了?看图纸好像没散
  但是主板能起来 点不亮  无时钟 无PG无复位 莫非也和IO有关系?

网友:
75232拆下来了?

网友:
首先连时钟都没有那来的 PG 和复位啊 ..

网友:
先把COM芯片吹下来再说别的。

网友:
把75232或75185拆下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