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有关主板各供电方面

楼主(2010-04-12):
各位高手好!CPU   内存的供电测试点我找的到  南北桥的供电应该不止一组吧?北桥我只知道测它旁边的MOS管  输出应该一点五伏,北桥还有其他供电测试点我找不到了 ,南桥我就知道测PCI14脚和1117输出的三点三伏,南桥的其他供电测试点我也不知道在哪?麻烦各位高手指点小第一下可以吗?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南桥还可以测试桥周围的小贴片电容

网友:
有的北桥上面的电容就能全部测到

网友:
一般在AGP槽上面或下面有一个MOS管测那个就行了。1.5V的电压。北桥一般是1.2V

网友:
南桥在开机前有一个待机电压,测旁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