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282M相关问题

楼主(2010-04-12):
IT8282M CYL和IT8282M CYT是不是可以通用?
IT8282M CYL和IT8282M BYL区别在哪里,用错会有什么问题?
在线等高手回答!

网友:
两者是不能通用的
IT8282M  BYL   和CYL   引脚定仪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它们用在不几牌子的主板上,比如华硕主板常用的是IT8282M BYL   但有些华硕主板上使用的是AS8282G      而有些华硕主板上的AS8282G   和IT8282M BYL   是不能代换的,代换后有可能不出现,不不触发,或自动上电,或触发后关不机,或上电不复位,等。

网友:
那IT8282M CYL和IT8282M CYT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可以通用?

网友:
如果是我就换下试试,我一般只看前面的一样就去代换,不行了再找同型号的,现在维修找同型号的比较难找。

网友:
但是我代换了还不行,故障点还确定不下来!

网友:
那有可能就不是那出的问题。或是等有一模一样的再试下。

网友:
通用不通用呢

网友:
不能代用,后面那3个字母要相同

网友(2010-05-14):
昨天我修到一块板是华擎的k8upgrade-i689,目测主板上的4500M起了个柠檬,换上一个AO4606(之后双换了一个4500M)后开机不复位,查:没有核心电压、内存供电另1。几伏且不稳定,换供电管无效。查到供电管是由324的第8脚控制;324的第10脚由IT8282M  0522-BYL的第12脚控制。修不下了

把这板上的IT8282M 。。。。BYL换到一块原来没有修好的SIS760GX-MN板上SIS760GX-MN的板正常了(原来是不开机)
SIS760GX-MN板上的IT8282M第2排字:
0523-CYL

这可结果能说明这两个芯片能互代吗????????????

把SIS760GX-MN板上的芯片放到华擎的板上:不开机(应该是这芯片坏了吧?)

我在求华擎的板故障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