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0 关机重起

楼主(2010-04-12):
本子拿来的时候是屏碎了,换好以后,按下关机后,指示灯亮,又重起,郁闷中......
进入cmos,把cpu温度检测关闭,机器修复.....
cpu

网友:
屏碎了 是不是摔的 啊 。 应该是 有虚寒的地方吧

网友:
会不会 是 待机电路问题啊

网友:
先检查一下相关的电路看看,摔过的本看看有没有虚的地方

网友:
看下是什么信号又开始触发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进入bios ,把一个cpu温度控制直接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CPU温控和触发有关系吗???不解

网友:
为什么这样就好呢?

网友:
這麼神奇~下次有遇到可來試試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设成网络启动了惠普的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把BIOS设置成从硬盘启动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机电路又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