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显卡驱动的R60E

楼主(2010-04-12):
一台进了点水的R60E本.开始是高压不亮.改过高压后接的屏上供电后开机正常.却打不上显卡驱动.一打上就黑屏.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碰到过此故障.有的指点一二.3Q

网友:
首先,标题不正确,看不懂。另外,看进水的位置,估计你这个黑屏首先就是显卡信号故障,你却把高压条的EN信号从屏上改过来的,真正的EN信号你没查。

网友:
还得先从进水位置查起,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楼主要细心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开启信号连接错了,如果确认无误,可以做显卡了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问题在于开启信号 或高压板主供电不对,有试过改高压板遇到楼主同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