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43怎样查它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04-12):
max8743控制的 1.8v1.05v没有,应该怎样去查它问题出在哪,步聚。

最后找到是R99掉件,为什么R99会影响?想不明白
发位置图

网友:
查各组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先开它的输出有没。。在查相连的元器件有电压没

网友:
谢谢两位,我问的是8734的工作条件,及查问题的步骤

网友:
查输入脚vcc电压有没有,再查控制角,7脚pg信号,最后查输出

网友:
谢谢楼上,查得4脚v+18.5V有了,21vdd,22vcc都有5V.  18DH2,26DH1都有5V,20DL2  0V,24DL1  0v。U26 U30 一侧已有18.5V

网友:
先看V+    VCC   VDD电压,还有BST1  BST2  ,重要的是ON信号来没.

网友:
应该和MAX1845差不多吧。。。。。。。。。。

网友:
很奇怪,最后找到R99掉件了,但想不明白R99为什么会影响

网友:
我把这电路图传上吧

网友:
联想的有比较器 我遇到过一个 比较器导致无3ON  5ON
控制信号

网友:
REF 正常吗?

网友:
补上R99就好了吗?

再看一下SKIP这个脚的信号。

网友:
个人观点,8736的工作条件和一般的电源芯片一样,主工作电压,shdn#信号,PWM,还有反馈信号,等等,
修多了,应该就都清楚了,多看看这些电源芯片的资料,熟悉了,就没有问题了。
MAX8736_VPS和MAX8736_FBS是一路反馈信号,R99一端为8736产出的VCC_CORE_S0电压,另一端就是给8736的一个反馈信号MAX8736_VPS,8736的反馈信号没有的话,肯定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你可以查以下他的输入有没有啊
ON3 ON5有没有等等

网友:
个人观点,8736的工作条件和一般的电源芯片一样,主工作电压,shdn#信号,PWM,还有反馈信号,等等,
修多了,应该就都清楚了,多看看这些电源芯片的资料,熟悉了,就没有问题了。
MAX8736_VPS和MAX8736_FBS是一路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我说的是R99影响了8743.从而没有1.8V和1.5.
不是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