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版主救T41不能充电

楼主(2010-04-12):
先更换了2个ADP3806不行,测SD有2.7V   VCC 16V   BSTREG 6.99V   REF 2.5V   REG 6V  高端管G极 12V   低端管G极 0.08V
电感上12V,就是没有充电电流,换过升压电容了,也认到了电池,提示正在充电,就是不能充,电池是好的

网友:
不接电池 电感上无电压,接上电池电感上有12V,正常是要充电的啊 ,电池你换新的了没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哎,真晕了,充电电路已经工作了,D7二极管到VIN16短线了,TB62501  24V升压电路不工作导致Q8不导通,电无法到达电池,所以没有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