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奇怪毛病的主板

楼主(2010-04-12):
新装一台电脑cpu E5400 硬盘wd500g kst 2g 普通2线g31主板,接路由器上网一切正常,但是用adsl上网是就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691偶而能够拨号成功,换了网卡驱动也解决不了,只有换主板解决,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应该是主板板载网卡MAC地址的问题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那天我也碰到了,有做个系统好了

网友:
那怎么接路由器又正常了?难道和路由器有关系?如果是板载的MAC有问题的话,不管接什么外接设备,都是应该不正常的哦

网友:
不知你那里的网络运营商是否绑定MAC地址,接路由器访问网络用的是路由器的MAC地址(可能您的路由器已经克隆MAC地址),而你的新电脑的MAC地址在网络运营商那里还没登记——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网友:
不知你那里的网络运营商是否绑定MAC地址,接路由器访问网络用的是路由器的MAC地址(可能您的路由器已经克隆MAC地址),而你的新电脑的MAC地址在网络运营商那里还没登记——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引用 网友A:

那么他的网线只能永远经路由拨号上网?换路由换电脑都不能上网?网络运营商脑子进水了吗?

网友:
那么他的网线只能永远经路由拨号上网?换路由换电脑都不能上网?网络运营商脑子进水了吗?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我遇见过。确实是MAC地址的问题:一客户反映家里用星空极速每次都要打10000号松绑才能正常拨号,但接到路由器上一切正常。后来我查看他的MAC地址为:00-00-00-00-02,显然不正常。后来更改MAC地址后一切正常。

运营商的脑子不会进水,他们绑定MAC地址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一号多机上网.

网友:
MAC地址绑定是大部分网络运营商用来限制一号多机上网的手段之一,在我们平时的网络工程里,网关IP和MAC地址绑定防止Arp欺骗攻击,也是常用的网络防护手段之一。六楼老兄应该了解这些吧。

网友:
你换个猫试试吧,有时候也能造成这毛病,如不行再考虑硬件的问题,必定是新机子吗

网友:
这个是系统问题,再建过一个宽带连接

网友:
MAC被运营商锁定了,把网卡MAC地址改成路由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以上说的都不对,一,肯定不是猫的原因,用本本上都可以的 二,也不是mac的原因,因为偶然能够上去的,三,肯定不是系统原因,装了N遍都是这样的

网友:
那么他的网线只能永远经路由拨号上网?换路由换电脑都不能上网?网络运营商脑子进水了吗?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稀奇,我们这里的铁通就是绑定IP的,换电脑了你就打服务电话叫人来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问题吧,实在不行你就加个网卡试一下嘛

网友:
网络上的事也是问题多着呢,建议叫运营商来解决。。。少想到哪一点子上,就没法上网啊。

网友:
我也遇过这个的问题。。跟LZ你一样也是新机不能拨号上网,最后查出是MAC地址改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