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4M800-775不自检 在线等

楼主(2010-04-12):
本这个主板是进系统自动重起,换北桥边下两个电容解决,但客户拿回去后,第二天又拿回来了,说不显示了,我加电一看还真不亮了,把子拆下来,上珍断卡一试,不自检,复位灯亮,但CPU无电压,其他电压正常,IO已经换了,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吗????
cpu

网友:
上假负载是否有电压 如果也没有的话 就查CPU供电吧 电源管理供电 电源管理的EN 这些都是要查的 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既然CPU没有电压,那就先解决了CPU供电问题

网友:
就是嘛,先把U的电压搞正常了来再说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有些775的板子是要上真U才有核心供电的,是没核电就好修啦,主要得先查主电源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ISL6566但手头上没有啊

网友:
LZ咱离的这么近 送俺家把
我给你测测
呵呵 你加焊电源IC 看看虚焊没

网友:
BOIS刷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