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芯片型号 已解决``

楼主(2010-04-12):
接修一片INTEL原装扳 、型号是:D845WR
故障现象是不过内存 经目测 烧一MOS和一双列8脚的小芯片
扳子的故障现象是无内存主供电
该双列8脚的芯上标注为:219H
                                 3W3X
                                 F73 7
经过检查 此芯片应该和内存主供电有关
询问 这双列8脚的芯片可以和哪些芯片代换``
还请坛里的师兄弟和各位前辈老师不吝赐教
谢谢了`

已经知道了`谢谢各位老师师兄弟 朋友的关心``
哈哈``

网友:
双mos管,类似4500

网友:
不用可以的寻找。在别的主板上寻找到一个同样的针脚,换上即可。

网友:
哈 想不到这么快就有回复了
谢谢2楼的大修老师``

网友:
那就是一个双MOS转的,好多板子上都有的,你得查线路确定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