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加电无显

楼主(2010-04-12):
SONY VGN-CR31的机器 ,intel t5450 cpu.intel 965的芯片组,ATI 独立显卡.
1,裸板开机电流1.1A-1.2A,就会掉电重启,不断的循环.
2.CPU 、内存我已经全部换过了,主板上的供电、时钟、PCI RST都正常.
cpu
芯片

网友:
这个电流是检测显卡了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宏基的机器 和你的情况相似,电流上去后就重启,怀疑是显卡有虚焊,但加热后症状一样,不加内存后发现不会重启,于是加热北桥,再次开机正常了,很幸运!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