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2G DDR2内存颗粒掉了一个

楼主(2010-04-12):
金士顿2G DDR2内存颗粒掉了一个,我想重新焊回去,可怎么才能对齐啊?里面又看不到.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是BGA封装的吧  的植球 技术含量挺高的 估计如果你第一次做的话成功率不是很高

网友:
植球就可以对上电路版的焊点了吗?

网友:
目检后定位,然后使用风枪吹。最后使用捻子轻轻动一下保证可焊性。

网友:
参考其他颗粒的位置,你会发现他们都有同一个外围。

网友:
把确定好的颗粒,从新植球,然后再对好位用热风枪加焊

网友:
使用风枪加热。再用钳子“揉一揉”就好了。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怎么装BGA芯片    请高手指点一下其中的窍门

网友:
你的芯片怎么掉的呀,往上焊可不好焊,bga封装的要重新植锡球

网友:
运输中掉的,上家还不给我保.只能自己整了.

网友:
看看焊盘好的吗,没掉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