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IC芯片或代换

楼主(2010-04-12):
液晶一体板上用的高压板管理芯片上面有明显坏了,可是看不太清,特发图上来大家帮我看下是什么型号或用什么代换,注:是不是只要针脚一样或灯管一样的,都能代换,谢谢!图1坏的。 图2的能不能代换

网友:
试试看,第一张尾数是6, 第二张尾数是3,
猜想第一张可以代第二张,要是第二张带第一张,把握不大

网友:
不是脚就一样就可代用的,,,这是常识呀,,不然IC会有那么多型号吗

网友:
找到了,是BIT3193G可惜还没买到

网友:
用高压板代换.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直接上个通用的高压板   改一下电
路全部ok

网友:
用匹配的通用的高压板,很简单,要注意输与电压

网友:
BIT3713可以用BIT3193代换,我试过。反过来,不好说。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