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 不+电

楼主(2010-04-12):
拆这显示器   就够难的  修就更难了       我感觉是   驱动板的问题    因为   开关脚有电压       但是  在电源板到驱动板  没有找到12V  电压    都是5V的
     那位高人  指导一下

网友:
从电源板到驱动板的     电压    1vcc5v       5.16V     2vcc5v     5.16      3、4   地线
  5   on/ off  (拔下驱动板无电压)    6  脚   无电压
       7脚  0.3v    8脚 0.6v

网友:
主板只要5V供电去变压就好了

网友:
HPW1907不加电,向这样的问题,第一维修的思路先测电源输出电压是是否正常,有两路电压,一路是5V是共给驱动动板的,另一路12-16V共给高压电路,你先要确定电源输出是否好,如果不好就要修电源稳压电路了,如果好的话情况。第二步维修思路,就测量驱动板主控芯片要需要几个电压了,1个是3点3V,2个是1点8V这些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第三步就要测按键板的电压是否有,如果没有的话把按键拔掉看是否上来电压如果没有的话,就查这个电压了。第四步维修思路,如果测的主控芯片电压那两个电压都有的话,还有按键板的电压都有的话,那你就要考虑BIOS的问题了

网友:
12V是高压板用的电源,去驱动板有5V就够了

网友:
有MCU数据的话重写一个试试,我有几台19海尔的就是开不了机,写数据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是按键板漏电影响的

网友(2010-05-21):
驱动板坏了    修了几个 全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