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1开不了机,强行加电可以开机跑马。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2010-04-12):
一块MSI和MS-6571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强行加电可以开机跑马,图纸如下,Q67我已经换了好几个一样的了,就是不明白他是怎么开机的,我点开关上C极就是没有跳变,C极还连到IO W83627的68脚,我断开到68脚的线,点开关C级还是没跳变,4。8V左右,开机针上3。4V左右,我手动给IO的68脚一个跳变,67脚不输出跳变。一直是5V高电平,不跳也没事,那我再跳开他,直接给67脚一个开机跳变,此脚直接到南桥内部的开机信号,可是还是开不了机,注:IO 83627HF-AW和MS-5的IC我已经更换,是从另一块可以开机的MSI板上拆下来的换上去的,强行加电,现在还能正常开机,可是你手一取,他又断电了,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板是怎么开机的。现在就是死活修不出来开机。 忘了把图纸也传上来了。

网友:
沙发自己坐,不是IO和南桥都坏了吧,不可能呀,不然强行加电还能正常工作。到低是那的问题呀,那位修过这问题帮我分析下呀,谢谢。按此机的上电时序,是5V-SB——MS-5(产生3。3V SB)——待机复位-。。。这个MS-5就是产生3。3VSB的。可是怎么就修不出来。MS-5放到好板上也是可以开机的。和好板唯一不同的就是16脚控制不同(好板上是5V,这个坏板上是10V)断开16脚也是10V就是这里想不通了,高手来帮分析一下吧,多谢。

网友:
怎么传图多传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
跑下开机线路。看看有没有短线问题

网友:
可能是断线了  我遇到过

网友:
V星板子上在开机电路有个小3极管 最好坏

网友:
有没有跑过ATX绿线的电路呢,查一下Q5和Q4是否正常;不过你说的现象倒有点儿像IO或者SB坏

网友:
我的一个MS6777主板给你刚好相反,插电就开机,有时走码,有时不走码,一样的开机电路芯片MS-5和W83627HF-AW,我还没有跑线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南桥开机模块这一块!!可以在14脚接个单程开关!!这板子就还可用!!呵呵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了把待机电压给拉低了。可以换换IO。还有开机电路中还有晶振也得考虑在内啊。我还遇到过触发不开机。强制可开机跑码。最后换了晶振修复的呢。。。

网友:
我记得 在agp和内存插槽之间 有个 待机3.3的管子

网友:
刚学 看了看第一个图片 ,VCC5_Sb 到三极管的C,B级过4.7K电阻,开机针短路拉低B级电压,PWRBTiN高电平,Q67C一直高电压,B级电压4.8 一直有效Q67是不是没起作用。开机针3.4应该是正常 ,短接的时候Q67B级电压有变化没 ?
IO67脚低电平有效,把67脚敲起来看看电压 有变化没 。3.3vSb是WB-W814脚控制 Q107控制。
102是5VDUAL的电压,我看5VBUAL的跟CPU供电的一样。就看明白了这么多 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也是刚学 你吧Q67拆了 看看C的电压是不是是多高 ,感觉还不对 ,拆了等于开机针一直短接

网友:
你 的 思路 不要 离开 开机电路~~修开机 电路 要 先 修好 CMOS电路~~

网友:
我自己再来顶一下呀,大家帮帮我分析一下呀,这个板的开机电路,到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呀。/

网友:
刚学 看了看第一个图片 ,VCC5_Sb 到三极管的C,B级过4.7K电阻,开机针短路拉低B级电压,PWRBTiN高电平,Q67C一直高电压,B级电压4.8 一直有效Q67是不是没起作用。开机针3.4应该是正常 ,短接的时候Q67B级电压有变化 ...
引用 网友A:
原来拿来的时候开关针上电压是0。78V左右,Q67 B板是0V  开关这面这个极是0。76V 另一个脚接地。现在显示了可是掉电,换了Q67后,现在开关针上是0。25V左右,但是可以触发,就是掉电。现在B极一直是4。8V左右的电压。应该是开机才对呀。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拿来的时候开关针上电压是0。78V左右,Q67 B板是0V  开关这面这个极是0。76V 另一个脚接地。现在显示了可是掉电,换了Q67后,现在开关针上是0。25V左右,但是可以触发,就是掉电。现在B极一直是4。8V左右的电压。应该是开机才对呀。想不通/

网友:
U42就是MS-5 15# 我不是专家

网友:
原来拿来的时候开关针上电压是0。78V左右,Q67 B板是0V  开关这面这个极是0。76V 另一个脚接地。现在显示了可是掉电,换了Q67后,现在开关针上是0。25V左右,但是可以触发,就是掉电。现在B极一直是4。8V左右的电压。 ...
引用 网友B:
B级4.8 短接开机针 拉低B级的电压 ,高电平开机 B级到开关针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了 ,开机针0.25的电压怎么拉低?是不是中间有三极管 ,相当于开机针一直短接,
现在B电压4.8 正常 E应该是低电平 ,Q67导通 ,Q67截止的情况下才开机 。

网友:
是不是478的主板,看AGP槽与PCI槽中间有个双小MOS管的管子~大多不启动是那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