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转,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0-04-12):
移动硬盘不转,有什么解决办法!
数据能保存吗。
解决办法

网友:
首先换盒试试,如果不是硬盘坏,数据应该都在

网友:
换盒还是不行的话 只有将硬盘拆下来在台式机上试了

网友:
换了盒子还是不行。

网友:
重写固件试一试

网友:
电机都不转了,还怎么个搞法?还怎么写固件?是不是碰过摔过?

网友:
小盘很娇气,稍微稍微一碰很容易出现电机不转的故障。(当然也有可能是电路上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只有用敲击的办法一试。不过这个方法风险较大,不能敲击过重。要靠经验和手感。最好用橡皮的锤子,敲击的部位也很有讲究。我试过几个,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一半对一半吧。

网友:
把硬盘拆下,用转接卡装上台机看是否起转,如果不转则取下电路板,用万用表量5V(F1) 保险,看是否断路,如断路则用锡丝直连,装上再试,一般我可以修好不转盘故障60%左右,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你们。这个移动硬盘是接在电脑上,家里电短路,一会来电,一会又没电,连续好几次造成的。

网友:
可能硬盘的PCB板上的驱动芯片烧了吧,换个PCB板,不行就换电机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不转了。是电路问题吗?要是电路板问题换一个也不贵数据可以保留

网友:
2.5"硬盘不转-----很常见.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或者是别的,但是供电的问题比较多点

网友:
电源没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