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插电源掉电,插电池一切正常

楼主(2010-04-12):
求助,ibm t43 插电源掉电,插电池一切正常。插电源大概每次都是在十八秒左右掉。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您先把电池拿了 只插电源适配器 还掉电的话 有可能是电源适配的问题  换个新电源适配器还那样的话 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主板问题哦  先看下电源接口的保险有没有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