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电压不对

楼主(2010-04-12):
应该由AOC代工
型号为 LXB-L15E
无背光,测量发现电压不对,5V组正常,为5.23V,应该还有一组是12V,测量只有4.78V.
不知道谁能提供一下这个电压是否正常.或是说这机子没有12V.但应该不可能的
5V应该推不起5707.

补焊无效.正在查其他原因.

网友:
应该把通向高压板的跳线拆了再测一下12v的电压!

网友:
跑电路会发现12V给一个八角的调节管供电。一般来说此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