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怪病

楼主(2010-04-12):
今天接到客户的机器DV2000开机上电所有的指示灯全亮,可是就是屏幕点不亮,拆出主板加热显卡,加焊完后机器OK,可是装完机器后,发现机器只要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以为是bios电池没有电了,可是换了小电池还不行。郁闷,现在不知道从那了下手了。请教高手

网友:
正常进次系统正常关机后看看

网友:
试试USB SM对地不?对地,南桥
另外刚换的电池也测测有电没>

网友:
应该还是CMOS的那的问题,,换CMOS后保存一下时间,,,然后再开机试一下,

网友:
重做 显卡。

网友:
COMS问题,查查RCT_RST吧

网友:
电池拆下第一次不是本来就自己自动开机呀?

网友:
继续做显卡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正常机系统后,再重新启动就好了,呵呵,你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进系统正常关下机试试....

网友:
正常运行一下系统就行了

网友:
我今天也搞了台DV2000也是这样,后来才发现是按重了才重启了,轻轻点一下就关机了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不行再换个BIOS看看

网友:
先将CMOS放电 在装上 然后进BIOS还原 进系统正常开关一次机 应该行了

网友:
进系统后,关机再开机试

网友:
维修,一切皆有可能!
呵呵

网友:
重作系统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是关机后自动重启,换BIOS后保存,换电池,都没成功,一狠心换了个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