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电源开机掉电 电池OK

楼主(2010-04-12):
    接台东芝的 M211电池开机什么的都正常,电源开机不稳定,有时还可以进系统但会掉电,适配器都换到6A的没用,cpu也换了,都还没找出什么问题来,高手们给个思路啊。

网友:
这款机一般都是CPU绿波把它更换掉就OK了。

网友:
2楼的 问下  CPU滤波是哪个啊 。是不是哪个CPU反面的标有NEC的哪个零件啊

网友:
NEC的那个大滤波呀

网友:
就是这个电容,换了就行了应该

网友:
哦,是这样啊,我接了台东芝L203的本子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不好用,上电到1点几安培没反映了,可能也是这有部题啊

网友:
呵呵,东芝的通病?

网友:
换了NCE电容 再加两个电容上去就不会有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