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解密怎么解啊

楼主(2010-04-12):
接了个D630 开机以后就出现一幅白色的画面。上面提示密码什么的。但是按键盘上的哪个踺子也都不好用啊。是密码芯片的问题吗。
芯片

网友:
拆机刷资料

网友:
哦 就是屏幕是白色的 上面有字。如果按ESC的话就直接关机 了。多按几下回车也就关机了。

网友:
刷BIOS没用,要换MEC5025或都你能刷它的资料

网友:
MEC5025那个是个什么芯片啊 。是属于密码芯片吗。本人手法不是很高。还劳凡大家指点了

网友:
哈哈,,换IO,,,不过那板有两个IO,,我手上也没这板,,,,说不出来型号,,,绝对是IO的问题,,曾经解过好几片板

网友:
IO 哎呀 唯一艰难的就是没有料板啊 。可真是愁人 如果发那个芯片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
换IO
就可以了

网友:
打客服撒 我以前解过一个D620 我给客服打电话他们会告诉该怎么做 当时我给他们发的传真 他们会告诉你开机后点什么键 具体点几下 进入某某界面后输入什么代码 然后再点几下就能解了 具体的忘记了 不知道D630是否可以 你先别急着找料板换 如果有现成的最好

网友:
是要解密,换个5025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打DELL 顾问 你照他说的添完表格 他会告诉你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