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的AM2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4-12):
是这么个问题 ,直接点开关键不显示跑D0,然后点下重启键就能跑码了,可以正常显示了

测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这个不好搞,能用就算了吧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这样的 南桥加焊后故障解决

网友:
朋友跑复位键线路吧 月饼老师有提到过哦 我已经成功的解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