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300P4-PFC接电源后C1815烧坏。。

楼主(2010-04-12):
如图,当接上电源后,Q4立刻烧坏,R13也烧坏;查看辅助电路其它元件应该没损坏,更换Q4C1815与R13后,接电源后Q4立刻炸了;查看+5VSB对地是大约50欧电阻,不知正常否(查看紫线输出至B2次级输出的元件均完好),请问,如何判断开关变压器是匝间是否短路或损坏?为何C1815会被击穿!(本人是新手,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R13烧坏,Q3 C3866必定是先烧坏的,为什么不换,...................

网友:
检查R14阻值是不是变小了,或者短路,还有Q3看看击穿没有。

网友:
R14是三个220K电阻串起来的,我查过没问题;Q3我折下来量过也没问题。。。。。。。。。。。。。。

网友:
电容有没有坏啊

网友:
检查红圈元件!

网友:
结合上面描述,q3必坏无疑。
R13损坏、Q4都炸了,说明流过极大电流,不可能是反馈电路过来的。只能是Q3击穿导致。
但更换Q13时候,要仔细检查反馈电路,看可有其他损坏的地方,不然换上还烧。

网友:
尖峰吸收也要查下。

网友:
查D7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么烧肯定是有短路的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今天我检查C3866也坏了,去附近的商店问了价钱,竟然是9元/只(是不是贵了?),型号是C3866/2H(个头比我原来的大点,不知能否代替?)由于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去做,待查到问题所在之后再向大家汇报情况。

网友:
顺便查一下光耦和TL431,因为它们坏了副电源也烧得一塌糊涂的。

网友:
以上是本人修理电源经常遇到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管子的价格也是看地方的,3元5元吧,9 元有点贵了

网友:
晚上再次认真检查后,发现由于启动电阻(我这个电源是由三个220K/0.5W串联构成图纸上的660K的),的第一个把D7给挡住了视线,将其拨开后看到D7只先剩下两只脚;重新检查发现Q3、Q4、D7、R13均已损坏,其中Q3应该是开始没发现D7已炸,换上Q4与R13没检查清楚便通电而烧毁的;换上全部元件后,再次检查通电终于没炸了(有点阴影啊)!测紫线与PS-ON线高电平,正常;对地短接绿线,风扇工作了!高兴!接着测量各项电压输出均正常(空载)!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与指点。。。。。。。

网友:
还有一点补充:对着图纸,发现这个图纸与实际电路有点不同,在实际电路中根本找不到有C30与R15的存在,不知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修好了,但分析不敢认同..........     个人见解不必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