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开机显示掉电

楼主(2010-04-12):
DV6000开始CPU供电短路,修好了开机能显,过了几秒电流一直上升就掉电,就不显了,然后做了北桥,可以显得,但是电流一直上升,就掉电

网友:
做过北桥后还是开机能显过会掉电?

网友:
楼主把问题讲清楚些啊,听不懂

网友:
说清楚点嘛
都没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妨做做南桥

网友:
从做显卡啊

网友:
我看要做显卡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显卡电源管理的事,以前我修过一台HP6000的就是开机能显了,还是掉电,郁闷两天,换了N多东西后,最后换了一片显卡的电源管理,OK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不过这机器你应该尝试做下显卡

网友:
散热片有问题。可能

网友:
会是显卡电源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