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P5PL2主板诊断卡正常跑码下不去

楼主(2010-04-12):
ASUA  P5PL2主板诊断卡正常跑码下不去,诊断卡跑码数字正常,按DEL没有反应进去不了CMOS,不知道检查什么地方,请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重新刷BIOS看看,

网友:
重刷BIOS,不行就换个BIOS刷下试试看

网友:
不用重刷,先看电池有电没,再清下CMOS试下

网友:
跳线的问题 USB 供电   ASUS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屏上那不是有提示吗

网友:
好像是有个跳线的问题~具体的忘了,哈哈 HP的机器就好出这问题

网友:
找到与CHASSIS跳线处相联的702干掉它90%以上会好。

网友:
9# 小孩特笨 BIOS刷了,并且升级到1808版,原来是0801版,情况和原来一模一样,问题还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