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跑完码但无显示

楼主(2010-04-12):
本人接到一台联想台式机。开机能跑完码。但显示器无输出。怀疑显卡不良。
不过显卡装在另一台电脑上能正常开机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清一下BIOS试下  不行按着北桥再试下 那联想的板子北桥是不是Nvidia 的 是它的话 北桥的关系大点

网友:
碰倒过一块我檫下内存就OK 了一块被我换槽的时候废掉了。。。。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楚,所谓的跟完码最后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跑什么吗,75吗

网友:
看是不是跑到25 26时停了一下又往下跑了   要是那样的话  可以测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可以跑到75
还有自检通过的“滴”一声
再说下:清BIOS没用。换内存和槽也没用

网友:
是不是新机啊,是新机的话一般都是接触的问题,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
不会是显示器有问题吧

网友:
应当是BIOS针脚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有可能换个就能点亮啊。。。当然最大可能还是板子的问题。。。。先查显卡槽。。

网友:
什么主板,应该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这应是显卡的事,换到它机是好的,那你另换一张显卡试一下。年前我有一K8--754的昂大板,4张7300LE的显卡,全是好的,有一张上去,它死活都不亮,我在网上说了,都不信,只有我信,这就是科学中的个性。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什么主板,nf的桥 应该是北桥虚焊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有可能换个就能点亮啊。。碰到过1次这样情况是显卡的问题显卡供电不足

网友:
换显卡再试验。或者清洗显卡槽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什么配置?有的板显卡槽供电不好,说具体一些,大家才能对症帮你下药

网友:
换显卡试了。能正常显示。
应该是原来的显卡供电不足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了能正常显示。应该是原来的显卡供电不足。
顺便说明下:BIOS设置问题,NB问题都不能跑到75的吧?还有”滴”声证明自检是通过了。主板就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