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4-12):
影驰AN68M主板,开机能点亮,但自检时,cpu刚刚通过,就在那里停顿了,bios也刷过新的,内存也换过,coms也清过,应该是主板问题,现在无从下手了,求教高手们只点一下。

网友:
压南北桥试试..

网友:
我也有同故障的,我的是机子亮了,正在检测硬盘的时候就停在那了,感觉死机了样。

网友:
是单桥还是双桥呢 ?单桥将 是他的 问题了

网友:
跑码跑多少?

网友:
是单桥的,难道是桥虚焊吗?

网友:
问题解决,桥虚焊,加焊就好了

网友:
在补一下,补了虚焊用了一会问题又出来了,后来把前置USB线拔了就好了,用起点问题没有。

网友:
屏蔽一下CPU缓存,看是否是L1 或是L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