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有3.3待机无5V待机

楼主(2010-04-12):
插电0.003A,有3.3v待机,无5V待机。换过I/O,及U38(tps51120)BOIS也换过,南桥现已拆下

5V_AUchinafix5正常
3D3V_AUchinafix5正常
KBC_3D3V_AUX正常
EC_RST#有3.3V
但U16
PWR_S5_EN  无电压 ,S5_ENABLE 也无电压

另接电断电后测 U32的第4脚对123脚阻值就只有0了。换过通电后也一样。
怎样查?

网友:
主修5V,LZ细看主板是否有掉件或有轻微变质的电容。好好量一下

网友:
轻微变质的电容咋查,不好查啊。。。

网友:
你太鲁莽了, 动不动 就换 IO 。 你还换了 BIOS 。 真实厉害
你那个3.3 和 5V。 假如说是1632。 只输出了一个3.3V。 5V 的没有, 芯片的供电基本正常,你查查5V的场馆的G极的电压 如果有, 就正常, 还有场馆的D 极电压。 如果也有,,那么就是后极负载短路了,慢慢查吧!你换个U32 的时候,已经就短路了,你还换一个新的芯片,你拆掉的旧芯片时候,就应该在打一下 那个脚的阻值。不多说了,就那两个图,帮你找故障, 很难

网友:
能开电吗  我记得DV2000在待机的时候是没有5V的  你的是965的芯片吗?

网友:
问题搞大了,没有5V,首先要查系统供电IC,场效管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你测过U38的29脚有电压嘛?这是控制5伏输出的

网友:
如怀疑5V短路可以外加5V电源烧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可以烧一下的

网友:
你太鲁莽了, 动不动 就换 IO 。 你还换了 BIOS 。 真实厉害
你那个3.3 和 5V。 假如说是1632。 只输出了一个3.3V。 5V 的没有, 芯片的供电基本正常,你查查5V的场馆的G极的电压 如果有, 就正常, 还有场馆的D 极 ...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能我上面没有说清楚,
G极无电压,其它 对地无短路。
首先,不是我动不动就换IO,只是因为它可能性大,我先拆下来了而已(不是它的问题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另换BIOS是因为这板的BIOS会影响3.3 5V没有,不信你可以拆下BIOS试试。
U32在没通电前,测那两脚是不短路的,一通电后,断电再测就短路了,如果吹下原U32再上上去测又不会短路了。
之所以换新的不是没测拆下来后板上的两点,而是想换个新的保险点。
后来想过为什么一通电就短路,应该是通电后板上还有积累电荷,又因为板子有地方出问题,电荷消不掉,所以测的时候就感觉短路了
另后来修一个CQ40的时候,也碰到一通电就短路的,但是是3.3 和 5V都无,后来查到是IO烧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因为没有思路,所以多拆了很多东西。
工厂修板不像外面舍不得,没思路就不动。那样的话一天弄不出几块
没人教理论,自己不多试试,故障不会自己好的,只能自学理论,自己尝试

网友:
我想说的是5V,3V,待机有的是说法不一样,还是大部分的机器都是看系统供电芯片的3V5V,呢我对这个一直比较困惑,一直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这个系统待机芯片,还是有单独的芯片,单独的表示方法, 请高手说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南桥的PM SLP S5,信号出来了,没有,没有的话再看EC的PM RSMRST,再没有就看看EC,或是电源适配器那块有没有检测信号过去,AC IN#。

网友:
5V的开启信号有没有高电位

网友:
学习了,真是高手啊,楼主说的对啊,没人教是的多动动板才行,你不动它,它永远也不会好,有可能动还把它动好了,就算是没有修好,自少下次,出现同问题自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5V有短路的吧,看看旁边有的元器件坏的

网友:
目前还不会修NB, 上来学习一下各位的经验

网友:
多数是系统供电IC周围的电阻有变质的   上月我修过DV2000 965芯片组的 接机器的时候问题是开机不显示报警 显卡问题 重做后待机电流不正常0.01 不能触发 更换IO后能触发但电流就上到0.17就停了 再次测量 系统供电3.3V正常  5V 电压只有2.36V左右跳变  先测量系统供电IC的所有对地阻值 在拿好板 测量后对照 发现有一脚阻值比正常的大200Ω 正常的是450Ω 于是找与这脚相连的所有东东和好板对照发现有个电阻变质 更换后OK

网友:
待机下 没5V的

网友:
还是查一下哪个IC的脚位定义看是哪个脚3V5V的没。查一下参考电压看一下是不是IC问题

网友:
945板子 在待机下有5v的 但先要有3.3v 的   5v是有u38第29脚控制的

网友:
学习了,没人教是的多动动板才行,你不动它,它永远也不会好,

网友:
这样修应该修不好吧  特机没有 5V是正常的

网友:
我有修过965有待机3V,无5V的,当我用表去量南桥晶振时,机器就能加电,把南桥晶振加焊后就OK了.

网友(2010-05-13):
换下那个5v后边的滤波电容,那个会坏导致无5v供电

网友:
好像待机时也有5V吧,这位兄台见过DV2000待机时只有3.3V没有5V的吗?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有些机是先出3V,再出5V的,LZ好像也没说出机子的具体故障,只瞄准这个5V没出来,要搞清故障在顺藤摸瓜,就好比有些电路,你认为它短路了,然后死死的盯着短路查,其实很多负载只要对地不为0都是正常的。

网友:
没办法的时候多动手只要不把故障扩散就行,就怕原来的故障没解决又多了些故障.

网友:
正常呀  965的板子是觸發後才出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