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4-12):
手里一主板,插上电源直接开机,几秒后断电,板子I/O为W83627EHG-A,我用W83627EHG换少,故障一样,南北桥全部做过BGA,开关机待机电压为0V,无法触发,南桥为FW82801FR,重启键电压为3.3V,有知道是说下
重启

网友:
查电源开关针供电电路

网友:
待机直接开机,跟IO损坏有很大关联,还是从紫色5VSB开始查起,如:1117或1085等待机原件,开机电路中肯定有零件不良,还有不要忘了测试各供电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有块七彩虹的也是这样,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电路是经过74门电路的。已经换掉了。还是有问题,I/O换了一个不过不是一样的原配是W83627EHG-A我换了个W83627EHG,难道这个I/O不能代换?

网友:
W83627EHG-A 不可用W83627EHG代换

网友:
那就完蛋了。手里没有那I/O ,绿线直接到I/O 的。是控制开机的,又做了下南桥。现在是啥都没有了。估计南桥也报废了

网友:
换I/O时一定要注意后缀要一致,不然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可以开机有显示,但键盘和鼠标不可用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