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主板开机有显示进不系统

楼主(2010-04-12):
hp一主板开机有显示,诊断卡显示11,检测过内存就卡主了,而且主板bios没有,是不是集成在南桥或io里面,南桥是intel82801gb,io是smsc sch5307的,本人是菜鸟,请教下各位师父这个要怎么修?

网友:
内存换了没··

网友:
BIOS取了就不跑了````
这里是笔记本交流区哦大哥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我是在手机上登录发的贴所以没看清楚,希望各位谅解, 2# 别摸我

网友:
cpu 应该是工作了,开机都能显示了, 就是开机显示检测内存从1到512停下就不走了, 卡到哪里了 , 4# 雨翔爱遥遥

网友:
也可以换U试下,U可以亮不一定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