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这到底是密码芯片问题还是BIOS

楼主(2010-04-12):
开机之后屏幕出现白色的字   英文的。其中意思和密码有 关系。但是键盘上只有ESC和ENTER好用  按ESC就关机了  多按几下回车也关机。就算是密码的问题可是我也打不上去密码啊。

网友:
这个要换芯片的,换MEC5025就可以了。

网友:
是只要是这个芯片就行啊 还是必须得是同行号的机器上的啊

网友:
加密了吧  有一次遇到了客户加密的久这样  白地黑字 只能按回车和ESC

网友:
要换同型号的才行 不然就不要费时了

网友:
哎呀 。可是市场上都没有D630的料板啊。到哪去找同型号机器的MEC啊 。好难哦

网友:
确实是要换MEC芯片,DELL 1400板子上就有,已经换过OK

网友:
1400上的那个就行啊 。这个扳子在哈尔滨应该能找的到。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540&highlight=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这个画面

网友:
提示BIOS密码了,其他键是可以用的,只不过你输密码不会显示星星出来就是了,你有正确的密码输完了按回车就可以进去的

网友:
呵呵,那个密码芯片是24C08           换了就会好的,呵呵。

网友:
其他建是可以用的啊,只是你看不到,当你输入正确的密码再回车、就可以进去了,你按的键没显示出来,

网友:
对对对 就是这个

网友:
就是那个画面。那个芯片是不是必须得是同型号机器上的才行啊  。到哪找啊 。敢问哪位大哥有啊。

网友:
拆下码片上编程器清空

网友:
不能清空哦,最好是换mec芯片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教你方法:
你把serivce TAG报给DELL的客服代表,然后在他询问你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后,他会问你要EMAIL,然后有他们的工程师给密码给你,然后你输入这个超级密码就OK了

网友:
感谢楼上所有的朋友们。我那个D630密码解除了。就像我楼上说的那样。问客服。想不到这样也能挣到钱。多谢多谢。

网友:
找客服也行??

网友:
找个MEC50025芯片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