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硬盘数据清除操作指南

楼主(2010-04-12):
----适用于:病毒破坏分区表,修复无效;多操作系统安装异常,造成的系统崩溃;恶意软件锁死硬盘;DMPQ等第三方分区软件造成的硬盘异常。

1、  准备工作
A、准备一张可启动软盘(在一台运行Win98的正常工作的计算机上格式化,注意需要同时选择“复制系统文件”选项)。
B、 拷贝C:\Windows\Command目录下的以下文件到软盘
Debug.exe

fdisk.exe
format.com

C、 设置计算机为软盘启动。

2、  操作步骤
在启动到出现A:\>后,键入命令“debug”后回车,系统出现短横线提示符,然后仔细键入以下各行(字母没有大小写分别)。

C:\> debug
-F 200 L1000 0 (如果不是SATA硬盘,使用L100即可)
-A CS:100
xxxx:0100 MOV AX,301
xxxx:0103 MOV BX,200
xxxx:0106 MOV CX,1
xxxx:0109 MOV DX,80 (备注:如需要清除机器内第二硬盘的数据,则将80改为81即可)
xxxx:010C INT 13
xxxx:010E INT 20
xxxx:0110
-G
Program terminated normally (这是上述操作后屏幕的提示,此时硬盘数据已经完全清除,重新启动计算机后生效。然后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分区,格式化后安装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