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分区格式化

楼主(2010-04-12):
我有一块80g硬盘,被写保护无法分区格式化(低格也不行),在别的机子上也是了不行,给个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
用DISKGEN试,不行的话用WINHEX试试

网友:
用MD格式方法试试

网友:
用MHDD 做个低格测试

网友:
是不是磁头只读错误,一般ST9代的硬盘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是G表溢出导致磁头保护,用PCI3000可以轻易搞定

网友:
楼主,你的是什么硬盘啊。如果是三星的话可能是磁头的写功能坏了。只能换硬盘

网友:
是三星的,我用dm做了低格,正在填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三星硬盘写功能损坏真的没办法修吗

网友:
那样就不好修啦,是不是有坏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