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海尔W66不触发(PC87541)

楼主(2010-04-12):
故障现像:不触发,待机电流0.01,按开机键电源无电流跳变.
    这机器是一个县级搞维修的客户拿来的,本来说是花屏,让他拆开弄了一下,变成了不开机,他郁闷的跟我说:他什么都没动过,真是个霉鬼,
    拆开机器目测了一下,像他说的一样,他并没有动过铬铁之类的,EC是PC87541的,这种EC电路修的比较多,测PC87541的45脚的供电,有3.3V的待机电压,像这种EC组成开机电路,只要你测45脚上3.3V的话,证明3.3VALW的负载没有大短路,因为3.3待机都是并联的.测开关上有18.5V,按开机键PC87541的第2脚(PWRSW#)也有高低电平变化.而测PC87541的第168脚 PWRBTN#没有高低电平变化看来是PC87541这部份没有正常工作,

这种电路结构BIOS是参与触发的,看一个机器的BIOS是否参与触发,一般看BIOS芯片在待机时是否有供电,更准确的方法是看待机时21 22 24脚上有没有波形.
    而实测这个机器的21 22 23 脚上什么波型都没有,难道BIOS被他弄坏了,不急先看看EC的时钟晶振,也没有32.768的波型,毫不犹豫先换PC87541。
焊好EC后,再次上电,电流从原来的0.01变成了0.02,用示波器再测EC晶振,BIOS的21脚,22脚,都已有波形,

顺便上个图,

看来真的是EC坏了,按开机键,已经能够上电,外接显示器图像花屏,故障又回到最初状态.海尔W66花屏跟HP的V3000 V2000一样都是通病了,

重做一下显卡就OK

网友:
我正好也在修这个本本,问题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前些天也拿到几台海尔W66 一样的故障。加旱显卡好了,装机好。紧接着又来一个海尔W66的,二话不说加旱显卡。测试,待机0.01A按开关没反应...心想完蛋了。于是拿板量电压。两个大电感上分别是0.1XA,接着跑线这两大电感连接的元器件。跑到一个TPS51120芯片(型号好像是这个哈。自己记得不清楚)对于新手维修也不清楚是好是坏,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个。通电开机电流上去了。装机在测,发现键盘部分不能使用。清理键盘接口仍然如此。怀疑那个PC87541空旱。加旱芯片。不开机。不开机。换个旧的,依然是不开机。最后没办法掉了个新的芯片旱上,可以开机。键盘依然只有个别能使用。搞了好多天。没办法在次拿给师傅弄。他说就是在键盘接口里面有一点小东西给挑出来的。说你们啊。一大群人都这么不细心啊!

我是想告诉大家修本本就首先是细心,最后还是细心。  细心的话说不定不用做显卡了,也不用换几次PC87541芯片了,也不会浪费一个芯片的钱了。

网友:
楼主 我步入正式维修业 5个月。有时候也市场遇见过。好好的本子 在拆卸过程后 就不开机。
这个一直没有想通,四方寻找 最后结果是静电。。楼主有好的解释吗?

网友:
21是D7   22是CE    24 是OE  楼主确定是测量的21这脚吗!还是31脚WE?????

网友:
楼主真的学习了,还有这个引脚能用啊

网友:
楼主信号标注有误,PROCHOT#是热保护信号

网友:
楼主你开机信号量错了吧,应该是PM_PWRBTN#

网友:
2 脚是开机信号,但不它是直接按键,这种机子开机键上有10多伏呢?

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是我标注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
真羡慕楼主有这等思路,本人在维修操作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可就是在这个思路上打不开。

网友:
开机键是18V的,我嗅到一台就是开机电流到0.01-0.03,换87541同样故障,两个32.768都有振动,怀疑南桥了,报价客户说贵了,退了,请教有可能南桥吗?现在还带着疑问啊???

网友:
楼主修这台很顺利。我修的不触发就没你怎么幸运了。ACIN 之类的都正常。可就不触发。

网友:
楼主信号标注有误,PROCHOT#是热保护信号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我对笔记主板上的这此信号一直比感冒,
谢谢无边版主的提醒,应当PWRBTN,我去修改贴子.

网友:
楼主修这台很顺利。我修的不触发就没你怎么幸运了。ACIN 之类的都正常。可就不触发。
引用 网友B:

你刷了BIOS没有,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的防止方法吧

网友:
lz 这是什么示波器啊,我也想升级一下

网友:
开机键有十多伏吗?一般是3V吧.

网友:
LZ厉害了,前两天我也修到一个W66的集显的,不过那个简单些,无待机!原来只是电池坏引起充电电路两个MOS管击穿了!

网友:
他们的显卡芯片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真是高手啊  能传受点技术吗

网友:
楼主 真的很厉害啊 思路比较清晰 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多机器开机键都是10多伏呢。海尔W66我见过几次确实是和适配器输出电压差不多。

网友:
确实是高手,厉害。膜拜,学习。

网友:
师傅,人气不错,引来崇拜着无数..

目前在修一个进水的明基A52E,故障现象是,无U供电,,en信号时有无..无EN也无U供电..

头疼,明明进水不严重啊,,,

网友:
再次的看了下案例,,EC的晶振32.768应该像台机南桥一样,有待机就会震荡,

有示波器就是好,这个破公司,示波器从2月份叫买到现在都还没有买来,,悲剧

换地方咯。

网友:
看来小丹你的水平又进步了不了,
从你的言语中好像对新的公司不是很满意.帮人家打工,不可以尽如人意的,

那个图的确是南桥晶振的,为是贴子是修好后在家时发的,
南桥跟EC晶振上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像笔记本南桥晶振上的电压都比较低,用万用表一测电压500毫V以下,
而EC上的晶振用万用表都可以测到有1V多的电压.
能从这张图上看出来,证明你的确比较细心,

第二张应当BIOD22脚的,第3张应当是23或24脚的.

网友:
6# 包医定死

网友:
楼主你 21  22  23  脚 没有说清楚, 我估计你的那个 BIOS  是 四方形的BIOS

网友:
功底深、思路清,很不错啊,我特别佩服会用示波器判断BIOS是否正常的高手,省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LZ让我明白什么样的是BIOS参与开机,BIOS参与开机是什么样的过程啊?

网友:
高手啊,真是厉害啊,我之前搞了两个这样的用87541开机的电路,的机器都没有搞定,看87541暴了换了,可还是一点反映都没有,测电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最后还是没搞定啊,要是早看到这片文章估计就没什么问题了,哈

网友:
太感谢LZ的分享了   很强的维修思路····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思路清晰,共同学习进步。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从楼主的这个实例维修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让师父笑话了,现在终于理解您以前说的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了,感谢您给过我入门的机会

现在公司设备慢慢的在增加,小贝花也够爷们,把自己的示波器捐赠出来,方便了我们....

去年的一些事情因为自己的年轻,冲动,  一直没有机会向师父道歉,,,在这里先说一句,对不起了。。。

  新的一年,希望师父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家庭幸福美满

网友:
高手,思想好清晰

网友:
LZ 像我这里没有示波器的情况,该怎么查啊

网友:
学习了,EC是什么东东啊,好像他的故障不多啊

网友:
楼主没猜猜他是怎么把EC搞挂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就是先供电后时钟在复位  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呵呵 这种EC是不是特别爱坏啊

网友:
图文并茂,解析详细,好贴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种EC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样讲太清晰了,讲出好多经验,看了下次就知道测哪里了,谢谢,

网友:
PC87541坏的的多,空焊的也多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  思路很重要学到了······

网友:
楼主讲的好详细哦,佩服 啊

网友:
pc87541和pc97551可以通用。一般国产机用的较多、坏的也不少。

网友:
能不能把信号说得具体一点啊

网友:
20# 魔鬼的主意       海尔W66 分W66PM   W66PD   W66PC   它们都是用的同样的显卡芯片.7300

网友:
楼主,你的示波器我好羡慕啊,我老板怎么就不买一个呢,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我准备自己出钱买一个,以便维修时用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W66不开机,换了PC87541还是不触发,168脚没有跳变,我连换了两个都是一样。倒霉死了,还有一台不显,也连换了两个显卡就是不显,两个换过之后都显了一次,7400的显卡。我无语了,谁给个意见

网友:
很多机器开机键都是10多伏呢。海尔W66我见过几次确实是和适配器输出电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