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pt093修改版。

楼主(2010-04-12):
每次弯着腰看代码是不是很不方便,有时还要塞个镜子在下面,看到的还是反的,太累啦,闲着没事就升级一下啦。实用性还是蛮强的。就是制作的时侯浪费些时间,每天都来不及修机器的朋友就不要再看下去了
主角

段码的引脚定义

正好找到的共阳2位数码管,引脚定义和093的一样

a,b,c,d,e,f,g全部连到一起,再对应焊到板上就ok啦,焊点比较粗糙,凑合着吧,能通就可以了

实际实用效果

最后加入百得胶固定住。

共阳的数码管原理

闲着没事的也做一个吧,很实用,很简单,很高兴。

网友:
楼主最后的那一把钳子很好用,我用的那把被别人给弄坏了

网友:
为什么会弯着腰看代码呢?
理解不过来
不过这个就是再增加个显示代码的家伙啊?

网友:
好东东,还是有点不明白楼主的架构思路

网友:
直接找还没剪脚的二位数码灯接上去更方便好看,不是要背面,在PCB侧,因为我们维修电脑一般把PC侧面平放

网友:
楼主咱俩的诊断卡是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