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主板插PCI-E显卡后跑C1--44(已修复)

楼主(2010-04-12):
一块754的板,上PCI-E显卡一直偱环跑C1-44.插PCI显卡一切正常,测PCI-E供电正常,量PCI-E到独桥的AD线阻值一致,加焊过独桥..确定无虚焊,请教维修思路..另一块好一样的主板,AD线阻值为400多.此板只有300..请问是否可以判断桥不良??

拆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后无效.换IO后无效..实在无奈了..无聊中把主板翻过来..看PCI-E背面针脚也有到南桥的..把PCI-E针脚到桥中间的线用万用表尖头一个一个钻.发现其中二根断路,表面无任何痕迹,无语....把二根线靠近桥的位置用小刀刮后.直接飞到PCI-E针脚..终于搞定了.现在用此板上网.明天上图

网友:
另PCI-E插槽旁边的16V-470UF的电容也换过.

网友:
量下槽子前的那些电容是否好的,可以用士波器打朝槽子那边的电容看是不是有从高到低的变化,如果有就是好的,没的话可能就有问题。

网友:
多半都是呀  很常见呀

网友:
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单芯片的主板都有这个通病 插上显卡就不过内存 加烤北桥

网友:
你这板直接加焊桥就可以解决了,我发过这贴,和你的故障基本一样~~就是桥空焊了~不插显卡检测卡跑码正常,插显卡就完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和你一样的主板,第一次加焊故障一样,接着有点犹豫,
是不是桥坏了,身边有没有替换,鼓起勇气再来一次,哎!还是不行,最后一肚子气
冷静下来后,认认真真的再来一次,时间长一点,终于OK,单芯片的主板,发热极高最好自己改造散热,
(我加了个小风扇,不然下次有找你修)收钱送客!

网友:
如果加焊桥不行那只能重值

网友:
桥的问题,我这里很多都是这样,最近刚买了BGA,加焊以后就都好了,有的加了以后还这样,再加一次,温度稍微高点就好了

网友:
加焊桥吧,桥的问题

网友:
NF4 我我为什么  焊好多后  直接不开机  1117  烫手

网友:
换个IO试试先

网友:
楼主不是说 独桥吗 ?怎么又多出个南桥

网友:
不插显卡跑码正常,加显卡就跑不过,直接加焊北桥就可以啦

网友:
是独桥的..PCI-E插槽背面也有一些走线通到独桥的..这板就是其中二根线断了..不知道为什么.外表没有什么痕迹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个板子好像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专业设备焊接!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楼主能找到两条断路的线,确实仔细,细心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细心同时  学到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这样试试

网友:
nf系列出现这样的码都是桥虚焊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