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0-04-12):
今天接了个TCL K22的本子。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样子就掉电了。在按开关就不通电了。把电源拔掉在插上去又可以通电了。在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又重复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急

网友:
先检查风扇啊,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啊

网友:
风扇我都改成长转了!!!!!

网友:
换CPU试下吧,

网友:
没CPU换!CPU温度有63度左右。有没有办法吧温度降下来。风扇的风都很大。我都该长转了。温度还是下不来

网友:
我这个内存条好烫啊。换了内存也一样。发烫的很啊!

网友: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温度控制IC多看一下有没有坏,好象TCL的板子好象神舟的板子一样的

网友:
查一南桥。

网友:
我也想得到正确答案,期待中。

网友:
他掉电掉到什么程度啊 是掉没有了吗

网友:
CPU的散热的问题

网友:
掉了多长时间才能开机啊

网友:
楼主可以拆机出来裸板试机,有时外接设备有问题也会掉电。另外多试试触摸法,元器件工作的温度很重要。或者给板子一个力,让板子变形,这样很容易能排除芯片虚焊或者性能不良

网友:
明摆着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K22这个型号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公司有几台啊··温度高引起的掉电啊··

网友:
最好最快的方法是把温控IC的每组侦测温度的引脚短接,看故障是否排除

网友:
我这里有台一样的机器,不过还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