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VCC5M_ON时有时无

楼主(2010-04-12):
接上电源 VCC5M_ON有时有,有时没有(0.95V),有时能开机,用手摸摸TB62501 VREGIN16 连接的电容或10欧电阻就会有VCC5M_ON 3.3V???
电源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你都已经找到问题了,不妨拉电压试下吧

网友:
拉电压什么意思啊,我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现在成了插上电第一次开机能开,关机再开就不行了,拔电再插又行了

网友:
现在找到是1。8M 电压在关机后就没有了,所以不能再次开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供电和控制信号都有

网友:
换掉1.8V变上的电容试试

网友:
换掉了,还是不行,关机后1.8V消失,再开开不了

网友:
换了1845和BST升压电容也不行,场馆也换了,经测量发现,1.8V在开机瞬间上升到1.9V,关机后消失,不知是什么原因,在线等,有劳各位帮忙

网友:
你看看提供1.8电压的芯片工作没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的电源16V和1631之间微断,你可以飞个线试一下
以前修X31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飞线后就好了
小杨修修

网友:
有短路现象,最好用外接电源为这根线加电,把周边芯片去掉或是断开。

网友:
飞了线试了下仍然不行,现在是1.8V关机就消失,与1631关系应该不大吧,关机后3 5V不消失

网友:
有换PMH4吗,会不会是它不良啊

网友:
你测下TBpin59,应该也是不稳定的吧。你测下c609,r522,r343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