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报错

楼主(2010-04-12):
T60报错 0177 BOIS换了 码片换过  还是报错啊[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如果不是BIOS没换好的话
你换以下密码芯片吧

网友:
我两个都换过了

网友:
0177是密码校验码错。

网友:
还是密码芯片的问题

网友:
密码芯片 换还是?

网友: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啊  看看周边的电路

网友:
将机器完全拆下来再重新装上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