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848p 跑25不显

楼主(2010-04-12):
一 顶星848p 的主板 开机跑 c1 c3 25 停止 不显,bios已刷无果 我想问问大家 25跟io有关系吗??
为什么?

网友:
和io没关系 这是显卡没过 啊

网友:
跑25有两种情况,一是不插显卡跑25,二是插显卡档25,不插的话跟 I/O COM芯片南北桥,声卡,网卡有关系,可以量下3VSB和1.5V阻值正常不;插档的话:可以在通电和插上显卡的情况下量下个大电压正常不,以前在工厂修映泰的时候插显卡档25是3VSB电压变高,换了那三端稳压管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或BIOS及北桥

网友:
换个IO不行,就得换个南桥就好了,你这板9成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跳线~~~~!!

网友:
支持4楼的 我感觉是显卡工作条件的事请把?!
顶4的!!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