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突然不通电了

楼主(2010-04-12):
各位大侠:
今天中午偶一台DELL的显示器(2006年的品牌机的,好像是福建什么公司代工的)突然黑了,连电源灯都不亮了,此显示器的电源内置的,请教各位大侠,一般出现此情况是什么原因?(这几天可能都没空去拆机,所以先来请教一下)

网友:
19寸的啊    还是17的啊

网友:
先测一下三支电源线有电没,有电。肯定是电源板坏。如果是外置的直接换个直流电源。电源板最好修,就那几块

网友:
测测有输出吗   大多数是电源部分   电源还比较好修些

网友:
想做维修  不拆机谁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一般 供电部分坏的 概率 大些,好在 现在 都 简单 了 ~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替换法自己 可以 古道 好 的 ,概率70

网友:
电源板坏的多,开关板也有可能。。。电源板像你这种现象的一般是电源部分的管理IC损坏(保险不坏)。。。一换就好!

网友:
今天有空拆开了,发现板子上的保险烧焊处发黑了,估计是那里,现在没找到2A的,用5A的代替行吗?

网友:
保险烧焊处发黑了,估计后面有短路情况,好好查查。

网友:
先测电源线有电没 如果有电。肯定电源部分短路!

网友:
保险不会无故烧断  查后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