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cm1772pf显示器黑屏,电源灯亮

楼主(2010-04-12):
这台显示器坏之前几分钟,曾经听到几声“哒、哒”就黑屏了,但电源灯还亮。开机测试后发现行管击穿短路,型号:c5387;断开行电路,测电源电压正常。换新行管还是不亮,断续检查,发行变压器的高压帽端与一个引脚只有1.3k阻值;因为本人是初学,请各位老师指教。行变压器测量数据为:1、2、3、4相通;5、6、8、9、10相通;7脚与所有脚都不连通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行变压器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谢谢!

网友:
高压帽对任意一脚的阻值都不会这么小的,,,不是你测量有问题 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我测了好几次都是一样,又换了一个万用表来测也是一样。

网友:
我拿AOC的一个17的显示器高压包来分析
ETC就是你说的高压帽端,你看它对1、2、 3 、8 、9 、10 、4 、5 、6 、14都应为无穷大(高压包拆下来测量时)
对7脚的阻值是几个高压硅,用表测量也是无穷
而F1、F2和G2是高压钮,,不是你说的高压包的脚,
所以没有你说的那么小的阻值

网友:
另,你可以测量你认为有问题的那个脚,如果正反阻值都是你说的那么小,那就是OVER了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高压电容击穿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
除了哪个脚,其他脚正反都是无穷大。

网友:
请问这个高压包是什么型号,网上怎么什么资料都查不到?

网友:
请各位老师帮一下忙,看一下这个包是什么型号,用什么型号可以替换,谢谢!

网友:
CT-9219或是512600001都可以
通脚是:1234,568910

网友:
是包有问题,从网上买了一个包回来换ok。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学习了,我手上也有一个估计是包的问题,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