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EC848主板疑难故障

楼主(2010-04-12):
最近学习修主板,一块EC848PA 2.0主板原来烧坏AGP卡,经过更换AGP插槽修好后,用奇冠5005版本测试卡测试走码正常亮屏;近DOS系统运行全部正常,安装引导系统XP系统后不近系统,进入引导界面后自动重启;有时还死机,停止位置为0X000000D1,检查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内存都换过、BIOS也重新刷新过不同版本试过,还是老样子!偶尔能全进系统正常运行,但最终死机出现停止位置0X000000D1;CPU为P42.0的在V星845主板运行正常的,内存也是。显卡用PCI的ATI7000,未用AGP8X的!注主板AGP插槽因本人水平差发现有连线和插槽是断线的,太细了所以没有和AGP插槽针脚进行连接,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影响吧!请各位高手指点迷经,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我把BIOS文件上传让大家用用

网友:
EC848pa1.0和2.2版本的

EC848PA1.0版本

EC 848PA2.0版本

网友:
咋没有高手指点呀!拜托了!

网友:
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啊。现在那AGP的槽你都没用是吧???那就测硬盘喽。我的硬盘经常装不过系统呢,如果你系统是重装过的话。那就换块硬盘再试试

网友:
最小系统再装试试,检查下CPU附近的电容,还有连线/散热器/和硬盘。再不行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检查连线的是供电 还是接地 还是数据 啊 弄清楚

网友:
之前遇到过因为主板和机箱之间的用来开机的连线有问题,一进系统就重启或断电。
把主板从机箱拿出来试试

网友(2010-05-14):
多谢朋友们!我已经搞好了!结果是CPU的主核供电不稳造成,我换了几个CPU的滤波电容就好。AGP的插槽已经重新焊好修复了!

网友:
LZ  把 求助中编辑成 已解决啊  让朋友们都可以分享经验

网友:
用PCI的显卡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板子的原因  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要相信自己换槽子的技术

网友:
某些变态的主板 装GHOST系统不能让它扫描系统硬件的。会蓝屏。

试着不给它扫描硬件直接装装系统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不知如何将该贴改成已经解决的帖子,请朋友帮帮忙,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