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26F-S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4-12):
一块MCP61PM—HM主板,单桥,IO芯片为IT8726F-S,不能开机。按下开机键,75脚(PANSW1)电压可从3.2V-0V跳变,但76脚(PSON)不能变成低电位,76脚接电源接口绿线.69脚(VBAT)71脚(PSIN)72脚(PWRON)三脚都有3.2V电压.不知是哪的问题,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
单个桥的,桥旁的32K和25M晶振都要起振才可以通电的。

网友:
不通电 如果你确信是IO的这边的问题建议查查IO到南桥的进线和出线

网友:
我把两个晶振都换了,还是不行。并且这块板子还有这个现象,就是用镊子短路电源绿线强制开机后,再按下电源开关后,取消短路后能够通电。

网友:
这种单桥板子,这样的故障,十有八九要做桥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是IO问题,

网友:
I/O的前三个跳变正常就先换I/O

网友:
唉,头大了。做桥多麻烦啊!问题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强行开机可以正常使用的话,90%是IO不良所致。

网友(2014-11-16):
你可以直接改个线路看看能不能开机。用三极管加电阻把绿线拉低、看看能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