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好坏判断依据

楼主(2010-04-12):
一直搞不懂,为什么通过测PCI槽、AGP槽。IDE口、USB口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为什么阻值为零就能判定桥坏了

网友:
你想想就知道了啊!那些信号都是有芯片管的,你可以追线路就知道,USB一般是经过0欧直通南桥的,你说短路了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嘛!除非是接口倒PIN了。每个系列板的架构图你看了就知道的。什么信号哪管的

网友:
因为这些外设的都是挂在南桥总线上的。

网友:
哦。谢谢大家,我想通了。是不是在南桥正常时,南桥和外围AD复合线等连接的针脚在南桥内部都是有阻值的。

网友:
只要测量以上搂主所说的端口的对地阻值就可以判定南桥是否正常了。一般都是做完BGA后去测要是上来南桥就有问题从开机电路就能看出初始问题的。

网友:
电路就能看出初始问题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chinafix.com.cn/thread-1856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