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硬盘有些故障 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4-12):
80G硬盘有些故障 现在系统好慢又不能快速格式 请问大家怎样处理好!!还需要提供什么资料才可以判断????
硬盘

网友:
看楼主用的那个软件很专业。

网友:
楼主,扫描的时候选择擦除项试下看能不能把坏到修复。不行的话就只能找专业修硬盘的了

网友:
扫描的时候选择擦除 就基本可以了 现在系统运行爽快好多了 麻烦各位大虾了!!!

网友:
擦除作用不大吧?真的坏区只有屏蔽。

网友:
先查固件
固件坏修固件
固件是好的话,需要做SF
没有专业工具是修了盘的
不知道LZ有没有

网友:
在网上看HDD REGENERATOR可以修复物理坏道,今天下了用 遇到坏道就提示下的这个是试用版 不知这个用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