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内存的定位

楼主(2010-04-12):
双面 内存条 颗粒的精准定位!

貌似 比较 复杂一点!

RST 测试 出来的是 正面   是0......7
                          反面也是0......7

问题:用什么测试软件+主板!?
        能比较精准的定位!?

诚请 师傅 指教!

谢谢!

网友:
你先随便定一边的第一个颗粒看看它是在哪定位,定第一个颗粒只要把颗粒的随便两脚连锡就OK了的,如果是第一颗跟你刚才的O7那就证明你定位的就是第一个颗粒了,是从这边数的,那就再把你加锡的那颗连锡脱掉,再查第七颗即OK

网友:
"只要把颗粒的随便两脚连锡就OK了"
。。。。。。
有短路
要么就 过不了内存
要带起 就 全部报错

网友:
把spd改成单面的再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面条如果不拆去背面颗粒直接改成SPD成单面会全红。
如果是双面的,测出大概位置,就去测阻值,然后拆掉正或反面的一颗,再测阻值,这样就基本知道了

网友:
你的条子是1代还是2代?
检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7-01-12):
扯淡的,什么DDR1 DDR2 DDR3 DDR4不一样,测试都差不多的。。。 把检测卡插上去 显示那个颗粒坏,去掉焊个OK颗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