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即灭

楼主(2010-04-12):
有一块杂牌银狐865GV+L板子,刚拿来时场管附近两个电容鼓包,风扇转 跑FF 不开机,换了两个电容后,一闪即灭,是哪的故障啊

网友:
再 仔细 检查

有短路!

网友:
CPU供电检查一下!

网友:
一闪即灭后,测绿线电压是0V 应该是短路了,然后怎么查啊,我是新手,现在不知道怎么继续查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不过要是我修的话我会在换完电容不亮后在仔细检测鼓包电容周围的电路,周边的电阻,二极管等元件为先

网友:
CPU   12V供电    把小4方针取了在点

网友:
估计是CPU 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CPU供电怎么查啊

网友:
先拔掉四口电源,看下风扇转不,应该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可能是 cpu供电的场效应管 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换的电容+.-相反了..

网友:
坏了就先换嘛,一闪即灭肯定是短路了,你确定电容没有换反的吧

网友:
没换反啊!!!!!!!!!!!

网友:
电容接口焊接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的上下管有问题了

网友:
上下管问题

网友:
怎么测上下管的好坏啊

网友:
按你说的..没换电容的时候可以开机并且不断电.换了之后就一点即灭..有两个可能性:一:电容的+.-相反,二:焊接的时候有可能把焊盘对地了..

网友:
打下电源接口各输出电压的各针脚,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像这种一闪就灭的情况应该是短路导致电源保护了

网友:
电容没换好,看是不是搞反了,或者短路

网友:
你看一下12v有没有对地短路了!,你可以拔掉12v线试一下机子断不断电!,主要看cpu供电部分,没有查到短路的话,可能是pwm芯片坏了!你再看看北桥部分

网友:
是不是弄断线了,好好看一下。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

网友:
估计是CPU 公电有问题 查下三极管是或短路 换电压IC

网友:
一闪即灭,再点POWER开关呢?是什么情况,还能一闪即灭吗,还是不启动了~还能一闪即灭的话,下一下CPU看一下,如果是不启动,测量CPU供电管,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你把原来的电容换上试试,是不是还一闪即灭

网友:
包整烂学修
把12V 的取下 就不灭了 但也点不亮

网友:
怎么查12V 有没有对地短路啊?

网友:
没换电容都能开机,只是跑FF,换了就短路,肯定是没把电容换好啊

网友:
取掉主电源,用红表笔接地,用黑笔去触小四头的12V,(表在二极管档)看阻抗是多少。如没短路,反回取掉你换的两电容,测板上的两脚,如果有短路,顺着线查,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是不是把电容正负极接反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