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2):
通电。正常显视。  用开关关闭。再开,通电,无显。。 拔掉电源,等开关那里灯灭了,再插上电源,。又有显示了,反复,。现像一样。
急急急。。。。。本人小菜,。哪位朋友帮解答下,谢谢。
纯平17

网友:
把电源上的小电解全换了吧,

网友:
是把7805换了包好?

网友:
788的这种现象很少见啊。。。。要不是7805的问题,,,大部分可能是MCU有故障吧

网友:
你要区分电源问题,还是行不工作!(如果是电源指示不亮,那是电源故障!否则是行不工作......!!!)......!!!

网友:
修三星788显示器,向你修的这样的故障,第一步的维修思路在正常的情况时先把电源芯片的几个关键电压测一下,1300V,2个启动电压18V-19也正常的,3个是基准电压正常是5V。然后在测量各路输电压,第二思路在不正常的情况,在进行对比,就可以断定故障点的部位了,这样就好修了。

网友:
有点像MCU复位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MCU有问题